数控加工中遇到的难题

楼主(2002-02-19):
本人主要从事数控加工理论与编程方面的工作,在生产中遇到以下问题,不知如何解决,敬请各位专家不吝指教!在多坐标数控加工某一曲面时,突然断电而使机床停止运行,如何使数控机床在通电之后继续上次加工,而不是从头执行该零件的数控加工程序。

网友A(2006-01-26):
那要看你用的是什么系统了.

网友B:
看样子你的系统是国产的

网友C:
问讯一下你的机床生产商,看你用的数控系统是否有断电程序保持功能。

网友D:
要是精度要求不严可选择从某一程序开始加工

网友E:
一般数控系统都支持断点加工呀

网友F(2006-03-09):
对于自主开发的系统还是可以解决的,但对于已定型的产品可比较难了

网友G:
应该可以从上次加过的程序中插入进去吧!

网友H:
1. 增加保存当前状态和上电后检测掉电标志的程序;
2. 停电时设置停电标志;
3. 将需要保存的数据放在掉电保护的存储器中。

网友I(2006-07-25):
你可以在第二次程序执行时把光标移到上次执行的地方就行了。

楼主:
赞同周公的的看法……

------------------------------------------
http://www.gkcity.com/SearchEngin/search.htm?SeriesNumber=TEPCP306&PingPai=TE&FType=ProductSeriesTree

网友J:
要是断电在点位控制过程中找原来的语句可以。
如果是在轮廓控制循环的插补过程中是有点麻烦,怎么说比不停电精度也要差一点。
当年BESK给长虹加工彩电高压包模具,那程序工艺可是一个硕博团队长时间的心血呀!
要求不高的模具CNC系统相应的断电保护功能当然可以处理了!

网友K:
认同周公的看法,高手呀

网友L:
其实主要看系统是否有中途换刀功能,如有,就可以从停电时的那行加工程序的前一节输入转速,刀号,进给,然后接着加工,如系统无此功能,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M(2006-09-20):
对突然断电后接着加工只能在加工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进行吧

网友N:
可以把工艺程序每次进刀切入处分割成几个小段如果中间出现了停顿从入刀处开始从新加工一次,如果使用的是CAD/CAM把程序拆开,再从入刀处开始重做一遍。就不会产生接刀缝了。

网友:
840d直接在r999中核定即可

网友O(2006-10-23):
知道了,学会了!!谢了!!

网友P:
 在很多系统中有程序再启功能,例如:三菱、宝元系统,当你记得上次程序号,就可以自动搜索到那一行,重新启动后就可从这段加工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