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S7-200和什么编码器相匹配?

楼主(2002-02-20):
华光的编码器是12v供电 南京天文仪器厂是5V供电 可S7-200是24V的。 可以用什么编码器呢?

网友A:
长春光机所有24V的编码器,当然12V的完全可以用在S7-200,毫无问题

网友B:
5伏的也可以用但要将输入电阻并上一个2。8K左右的电阻另外电源连接要使用5V的注意不要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