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ELPHI同PLC(欧姆龙)通讯方面的问题

楼主(2002-02-21):
我想通过计算机控制一台电源的电压,请问应该怎么办,需要具备哪些方面的知识? 我手边只有一本欧姆龙编程手册,不知是否够用?

楼主:
该手册有一章讲串行通讯,我还没有仔细看。

网友A:
电源的参数如何?是模拟量还是开关量?你想怎么控制?

楼主:
安捷伦公司的E3631A,-6~+6V,缺说明书,通讯电缆。

楼主:
E3631A有RS232和GPIB接口,是不是不用经过PLC就可以用计算机控制了呢? 是不是应该知道该电源串口通讯的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