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iFix2.6如何与S7300

楼主(2002-02-22):
请教: iFix2.6如何与S7300通迅,网络TCP/IP.我用M区DWORD或REAL可以通讯,但DB区数据不能通迅,我将DB设置成REAL类型,上位也设置成REAL格式,为何不能通迅,请各位高手指教。 email:ifly42@hotmail.com

网友A(2002-01-15):
我公司使用过MPI和PROFIBUS与FIX的驱动,可以试一下 TE:010 - 62581235,82624582

网友B(2002-02-22):
可以用PB SOFTNET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