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1PG的控制

楼主(2002-02-23):
有一个控制系统,由1台FX2n-64MR带3个FX2n-1PG模块组成,程序分为点动和单速定位两部分,其切换用1个输入点(如X10)通过MC、MCR主控指令完成,点动程序执行正常;在单速定位程序中,因工艺需要,加入了LD X0;SET Y14;LD= K10000 C100;RST Y14;在X0为“1”时,Y14闭合,X0为“0”时,Y14断开,不能自锁,只能点动;在只带1个FX2n-1PG的情况下,上述程序又能正常工作,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在X0为“1”时,Y14闭合,X0为“0”时,Y14断开,不能自锁,只能点动;在只带1个FX2n-1PG的情况下,上述程序又能正常工作.可能你的程序其它部分还有问题。能不能把你的程序传来一份于我。

网友B:
电话:0755-3663229

网友C:
100%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