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想自己搞个小的工程

楼主(2002-02-23):
本人在单位有一些闲置的设备想将他们利用起来! 开环控制,管道中的流量的大小---计算机(处理后)---变频器(改变频率调节电频率,2相电机380v),,,,这个小的东西是个开环控制,,现在我有两个难题,(1),流量计出来是4--20ma的信号(可将之变换为响应电压),进入计算机的时候,本人想通过串口采集,,(2)计算机(一般的个人pc),处理后将处理信号传给变频器(三肯公司的2。2kw)。。。。。。本人就是想自己写着两个驱动比较的难!但是有不知道看什么样的书?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最好是详细的书籍的名称!谢谢先

网友A(2001-11-09):
1、并联500欧的电阻即可转换为0-10伏的电压信号 2、使用RS232-RS485接口通信

楼主:
谢谢你的关心!我知道这些,但是我的工作难点是如何编写其串口驱动!就是说0--10v的电压信号如何被串口采集!需要写驱动 !怎么学写这样的驱动????????谢谢回信!!急!

网友B:
我教你完成本案的详细分解动作: 第一步:必须选择有RS485串口通信之变频器 第二步:采购RS485/RS232信号转换器 第三步:将变频器之RS485信号转换成RS232信号进入你的PC 串口 第四步:直接将4~20ma流量信号连接至变频器之4~20ma仿真量输入点 以上便完成硬件工作。接着, 第五步:要求变频器厂商提供串口通信格式(communication protocol) 第六步:学习QB, VB, C++, 或是 VC等等有关PC串口通信之方法 第七步:练习由PC串口通信读取变频器之4~20ma仿真量输入 第八步:练习由PC串口通信控制变频器之激活、停止及转速之变更 第九步:练习依据4~20ma仿真量输入之变化更改变频器之输出频率 至此,你已经完成了基本的死循环系统了。还有, 第十步:学习基本PID控制理论 第十一步:正式规划设计自个儿单位需要的控制方式 第十二步:….嗯,肚子饿了。大概可以交差了吧?你是哪一关有困难呢?

楼主:
谢谢先!谢谢 老大哥的指教!我有呢初步的轮廓!好的!我会努力的! 再请教一个新的问题先:就是pid控制,是不是假如我的工程中在很窄的工作范围内是线性的就可以省拉!

网友B:
假设你可能没正式学过”控制理论”方面的课程也没什么关系。 虽然PID的控制理论包含:P-比例控制,I-积分控制,D-微分控制。 但,针对一般的定流量控制而言,仅采用最基本的P-比例控制应该就足够了。 作法如下: A. 事前准备动作 STEP1:首先要完成我前面所提过的第一到第九步骤。 STEP2:掌握你的流量阀的特性a.变频器输出频率Hz与流量Q之关系函数 STEP3:掌握你的流量阀的特性b.流量Q与反馈ma之关系函数 B. 基本闭环控制 STEP4:假如你期望的目标值为10ma step5:若实际反馈值仅9ma,那就教变频器输出频率大些 step6:若实际反馈值达11ma,那就教变频器输出频率小些 step5/6 仅提到”频率大些/频率小些”这是属于”定性描述”而已。 C. 若要进入”定量描述”就要将之改为 STEP5:若实际反馈值少1ma,那就教变频器输出频率增加P-hz STEP6:若实际反馈值多1ma,那就教变频器输出频率减少P-hz 这时,变量 ”P” 就是所谓的比例增益系数。 D. 接下来,试着调整 P 满足你的系统需求即可。

网友C(2002-02-13):
laosan :你好 你的解释很好 本人也是初学者 想用个人电脑控制48个输入开关量 24个输出开关量(24V 2A) 4 路脉冲输出 以便代替PLC , 需要什么知识 软件 硬件 BEGINNER THANK YOU

网友B:
www.automation.com.tw應該有你想要的資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