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传感器,急!

楼主(2002-02-23):
各位专家: 你们好! 请教一问题:24VDC供电的温度,压力等传感器的信号输出回路中不加任何其它的放大器件能否驱动一信号灯?这灯装在工控机的操作台上,有1圆硬币大小的那种。 急,请曾经实践过的专家给在下指点一下

网友A:
为了避免输出短路造成电路损坏,传感器的输出阻抗常在几十欧左右,不可用于直接驱动信号灯。 你说的信号灯不是LED就是小钨丝灯泡,前者一般需要串限流电阻后加到驱动电压上,或只能加2.1V左右的电压,后者需要知道其工作电压。

网友B:
可以但是一定要知道灯泡的工作电压和输出电压 请问你的灯的作用?

网友C:
可以,关键灯的供电电压在6VDC以下。如有问题请联系:qinsuchun@sensor.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