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传感器信号无线传输解决方案

楼主(2002-02-23):
求助!我单位欲研制传感器信号无线传输解决方案,即将传感器模拟输出用无线传输5-10公里,再恢复为同样的传感器模拟输出,双向通信,同时传数字开关或脉冲信号。成本低。各位大虾对此有何指教,一块板上传2路输入输出,是否满足大部分需求?

网友A(2002-01-11):
请先考虑此产品的市场如何,再作定论。你这样做是又加入到了竞争激烈的系统集成中去。可依据客户的要求具体开发。还是先作好数传这块更好些。您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