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矿井抽水泵有无应用变频器的必要

楼主(2002-02-23):
矿井抽水泵功率60KW,用于排除矿井积水,请问有无应用变频器的必要,能省电吗? 如果有必要,那位大侠能给个简单方案吗?

网友A(2002-01-07):
简单而有效的方法是:液位计加软起动器即可.控制简单,工作可靠 投资低廉.节约能源. E-mail:keyman88@pub.xaonline.com

楼主:
谢谢qsbo,我是想液位计加变频器,实现节能。但又不知道在这种场合使用变频器能否真的节能,所以上网求教各位高手。至于软起动器我不太了解,好像是起到一个平缓启动的作用吧,对节能比变频器更有效吗?

网友B:
我想矿井抽水与发电厂排污池抽水的原理大致相同,水位高了多开几个泵而水位低了关掉几个泵。这里带来的是个工艺问题:一是电机频繁启动容易损坏;二是手动启停电机麻烦且易出错,无水空转电机对泵也不利。如果存在上述问题,可根据实际情况考虑采取以下方案中的一个: 1、加软启动器可保护电机。 2、加变频器即可保护电机又可实现自动控制(液位计闭环): 1)只需对频繁启动的2-3台电机采用变频器; 2)选用1台专用变频器(如华为/安圣的TD2100)就可以搞定! 另外,不管那个方案基本都不能节能。

网友C:
以上的观点本人不敢苟同。 假设电机长期处于非额定状态,能不节电吗? 这种情况与恒压供水的道理一样。 节能要用单位供水量来计算,不是简单的根据总用电量。 最后还要看一下选用的变频器是什么品牌,功能如何。

网友D:
很 不巧,这种是不能节能的,所以也没有必要用变频器,如水泵要用阀门来 调节流量,则装变频节能。

网友D:
没有必要用变频器,如水泵要用阀门来调节流量,则装变频节能。

网友D:
应用变频器可以节电,如果水泵是连续工作的话,节能效果还非常显著。主要看你的电机工作在一个什么样的工作状态。上面MOON的看法本人表示赞同。

网友E:
这里pp和老谢的说法是正确的. 要把10张椅子搬到5楼,一张一张搬和5张一起搬做的功是一样的.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解答,综合各位意见如下: 变频器可否节电,要看工艺要求,根据能量守恒原则,电机工作在满负荷时,无需调速,也节不到电。只有电机在带动的是额定负载以下时,才可能采用变频调速达到节约电能的目地。 以上是我根据各位的回复,断章取义加上自己的理解得出的总结,也不知道对不对。如果那位有这方面的成功应用或资料,能够不吝赐教,给我以帮助,在下感激不尽,同时欢迎有实力的并且能在湘南地区开展业务的有关技术或设备公司接洽在下。 有意者请EMAIL: chinaxiebin@163.com

网友F(2002-02-23):
Pupil: 你好!这里MOON的说法是对的,但不全.实际应用中先测工作电流,同时换算流量,扬程和电机的关系.一般泵的扬程,流量都大于实际的需要,就可以用变频器.至于连续还是断续工作制,只是节能的多少罢了.我们在实际中发现软起的节能效果不可与变频器相比,同时如果电机工作在满负荷时,一般会发热,在实际中使用的人会发现的(阀门全开,压力不够,流量不够). 除此之外(阀门可调,开不全)就可以用变频器,而且会发现效果很好(阀门必须全开).

网友G(2007-10-09):
 没有必要用变频器,在电网谷的时候抽水省钱.按峰谷平记电费考核的矿都这样做.

网友H:
美国SNNA集团公司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东海岸Delawar (特拉华州)的国际性集团公司;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886年,经过100多年的发展,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最知名的流体控制产品开发、设计、制造业集团. 美国西纳所有产品均通过了世界主要质量认证机构的认证,如CSA,UL,VDE,CE,ISO9001:2000等.SNNA作为世界流体控制领域的顶尖制造商之一,一直致力于为客户创造价值,服务社会,多年来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工业控制,机械制造,石油化工,船舶,冶金,电力,航天及国防,食品卫生,科研和计量等领域和行业.

美国西纳上海代表处
联系电话:021-54707077
传    真:021-54709593
地    址:上海市闵行区剑川路940号剑川工业园2号楼2层

以下是SNNA公司的产品系列表:
蝶阀
AS343系统金属硬密封三偏心蝶阀
AS343 V系列真空专用蝶阀
SE17 系列高性能蝶阀
SE15 系列衬塑高性能蝶阀
SE90 系列中线对夹式衬胶蝶阀
SE66 系列管网用双向密封三偏心蝶阀
SE38 系列中线支耳式、法兰式衬胶蝶阀
SE208 系列脱硫专用蝶阀
调节阀
SV118 系列高性能单座调节阀
SV110 系列高性能套筒调节阀
SV112 系列多孔式套筒、多级降压、低噪音、防气蚀型调节阀
SV111 系列双座套筒调节阀
SV113 系列三通分流型、合流型调节阀
SV116 系列高压多级降压式角座阀
球阀
AR11 直通球阀
AR17 系列偏心角行程调节阀
AR18 系列高性能V型球阀
AR87 系列三通球阀
AR07 系列超低温球阀
AR53 系列夹套保温球阀
其它阀门系列
SNNA-CORRE 品牌全系列仪表阀
AS645 系列炼油专用滑阀
SGP 系列隔膜阀
SVV系列刀闸阀
SVH 系列自力式压力调节阀
SVL 系列自力式微差压调节阀
SVE 系列自力式温度调节阀
FNT 系列闸阀
EM 系列止回阀
电动执行机构
SQ 系列智能型多回转电动执行机构
AQ 系列智能型角行程电动执行机构
AQM 系列智能型直行程电动执行机构
气动执行机构
S930 系列气缸式角行程气动执行机构
S980 系列弹簧薄膜型气动执行机构
S914 系列气缸式直行程气动执行机构
附件系列
SP900 系列电-气阀门定位器
SP600 系列气-气阀门定位器
SPV 系列智能阀门定位器
SP565 系列限位开关
SVT 系列电磁阀
SOV 系列空气过滤减压器
S100 系列保位阀
流量计
3800 型电磁流量测量系统
6700 型涡街流量测量系统
7800 型超声波流量测量系统
压力变送器
8051 系列压力、差压、液位变送器
2051 系列高精度压力变送器
2046 系列压力变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