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应用

楼主(2002-02-23):
各家变频器(如安川,富士,华为,KEB等)用于电梯, 是怎样提高启动/停止时舒适度的?如果方便的话请指出关键点. 也请有相关经验的各述己见.

网友A:
安圣用于电梯可以使用3000/3100,其中3100是电梯专用的,可以实现直接停靠.另外为电梯的应用考虑了专用的电路和接口

楼主:
谢谢vcplus的答复. 你所说的3), 97年时我在广州曾做过,但补偿算法比较复杂. 这种方式效果很好,但是国内很少有用. 你们在江苏测的曲线, 是否包括了各种负载(0, 25%,50%,75%,100%,110%)和各自运行方向的所有组合? 如果都能令人满意,则确实很不容易! 对于2), 我认为好的过转矩能力(如零速200%)并不是保证舒适度的决定性因素. 怎样做到动态特性好才是关键.不知道华为(其他公司)在这方面有何特别措施? 速度响应频率是多少rad/s?希望能一齐讨论一下. 另外指明一下. 虽然高速电梯要求高些, 但这并非仅因为"f=ma". 因为速度高并不一定加速度高, 而是加速时间(距离)长一些.

网友A:
高速电梯要求高更多体现在机械方面,甚至要考虑空气动力学。

楼主:
vcplus 您好! 1) 我不理解什么是数字量方式补偿.请指明. 2)一般变频器是不在说明书上标明动态指标(速度响应频率)的, 您知道616/676的其数据是多少吗? 另外能否告知TD3000的数据?

网友A:
数字量补偿是一种定性的补偿,效果没有模拟量的好,但是价格便宜,在国产电梯系统里面使用较多.

楼主:
谢谢关于数字量补偿的说明.

网友B:
用于电梯提高启动/停止时舒适度的关键应该是动态转矩特性和调节的分辨率,不管用什么方式输入调节信号,分辨率越高动态性能应该越好。就像用碳膜电位器和多圈电位器调节一个信号的效果两者是不一样的道理差不多。

网友A:
分辨率恐怕不是问题的关键.

网友B:
补充:上面本人提到的动态转矩特性应该是全速度范围内的特性,调节的分辨率也就是调节精度,它不特指或依赖于某种曲线。

网友C(2009-08-13):
顶。。。。。这些前辈高人都到哪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