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环运行, 调速比

楼主(2002-02-24):
变频器开环(VF/矢量)运行,请教再生制动时调速比和电动时是否会不同?为什么?

网友A:
调速比的定义每个厂家有所区别. 安圣定义调速比:以50hz为上限频率(考虑到国产电机50hz),与可以达到 所有标称指标(转矩性能,稳速精度,响应等等)的最低频率之比.如果通过提高上限(例如有些产品用变频器的最大输出频率来做分子),意义不大.3000系列产品这个保证性能的最低频率在闭环下是0.05,故可以达到 1:1000的调速比. 电动和发电情况下调速比会略有不同.有些变频器没有太多考虑制动情况下的性能指标,因此发电的时候调速比肯定小了.某著名品牌的系列高性能变频器,用于提升需要使用另外的型号,这就是因为制动状态下特性不同.不过者不是技术问题,可能考虑的是商业上面的一些操作.但是可以用于电梯/起重的变频器,这两者的指标基本是一致的. 一点浅见,仅供参考. v/f下调速比是很低的.

楼主:
我所要确认的是"为什么"电动和发电时调速比会不同? 相信有产品设计经验的人会知道. 另外,开环矢量时,有些变频器电动/发电时调速比相差是很大的. TD系列有实测数据吗?

网友A:
这主要是电动和发电的工矿下,不同变频器的转矩/速度特性不一致.有的变频器发电状态下转矩很小.这时候调速比自然就小了.发电状态下母线电压的较大范围波动也会对特性有影响. td3000/3100/3300的调速比无论发电还是电动,都是1:1000(vc) 和1:100(svc).正因为两者一致,因此可以用于提升负载.当然这里说起来简单,实际上研发的时候,我们在发电状态下的特性上做了很长时间的攻关.

楼主:
- 我自己推断"母线电压的波动"才是主因, 对否?对策是...? - 还有其他因素吗? - 制动转矩的大小应该不是关键点, 要不然你们也用不着"做很长时间的攻关".

网友B:
电动状态下的调速比与负载有关,发电状态下的调速比与制动单元或制动电阻有关,两种工况下的“负载”特性不一样,自然“调速比”就不一样。

网友A:
调速比反应的是变频器固有的性能,定义的时候负载是特定的.例如100%的额定负载,但是就此说与发电/电动负载有关不太合理. 真正的原因,whjuli的问题可以分成两种: 1)闭环 此时母线电压的波动是主要原因 2)开环 此时对速度的辨识是关键,母线电压同样有影响,但不如速度辨识影响大.发电情况下的速度辨识是比较困难的. 可以看看acc601/acs600的一些区别.

楼主:
精辟,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