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谈一下现场总线的研究热点

楼主(2002-02-24):
如题,多谢

网友A(2001-11-16):
Network Connectivity Solutions www.tibbo.com linda183@sina.com linda huang

网友B:
目前现场总线处于战国时代,各家总线各有所长,没有哪家的有绝对的优势,也各有劣势。所谓的热点也是相对的。

网友C:
现在的热点是,这么多总线究竟会在什么地方统一,统一成什么样子。

网友B:
恐怕还没有统一就被淘汰了

网友D:
现场总线,都很热!

网友C:
因为我在用ProfiBus DP,器件是SIEMENS的ET200S,现在新出的一种接口单元IM151CPU型是自己带CPU的(还有一款是光纤的,IM151CPU FO),而且处理能力也很强(相当于S7-300的315CPU),因此我感觉,这个ProfiBus DP完全可以被以太网取代,现场总线向下移至传感器一级。 将来的趋势可能是这样:单个的设备自己带CPU,本地控制由本地完成;本地CPU向下采用总线连接至传感器和执行器件;CPU向上采用以太网组网,TCP/IP协议或是改良的TCP协议。 传感器和执行器使用的总线应该是两线制并自带电源的,以简化现场布线和安装。不过这需要传感器和执行器的厂家来选择,而且价格会使用户短期内不容易接受。

网友E(2002-01-01):
新的研究热点恐怕要是以太网技术了

网友F(2002-02-24):
如果TCP/IP可以算是一种总线结构的话,我想最后的发展就是它了。 在国内已经有公司将这一技术应用到了控制领域中了,而且受到了业内专 的一致好评!!

网友F:
如果TCP/IP可以算是一种总线结构的话,我想最后的发展就是它了。 在国内已经有公司将这一技术应用到了控制领域中了,而且受到了业内专 的一致好评!!其实可想而知:在传输介质和总线协议统一以后,那真正 意义上的智能建筑距离我们是很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