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X跟PLC通信一奇怪例子

楼主(2002-02-24):
小弟接到这么一个奇怪例子,上位机为FIX7 ,WIN2000,PLC为三菱A系列,用RS-232口通信,I/O地址已经设置完毕,奇怪的是FIX7里设置的AO块数据能送入PLC,但是上位机死活连不到PLC,报警总是提示COMM,报警历史显示通信失败,不管怎么设置AI和DI点以及MIT驱动程序,总是宣告失败,总是不能取到PLC的各个I/O地址的值,请问: 为什么DIT不能接收到PLC的数据,总是只能上位机可以发数据到PLC,而PLC不能上送显示数据给上位机? 请各位搞到FIX与PLC通信成功的大哥告知小弟还有什么地方没有做的。

网友A:
将FIX DATASCOPE里面的数据告诉我!

楼主:
定义了M100(M:100--M:199),M200(M:200--M:299),M300(M300--M:399),M400(M:400---M:499),M500(M:500--M:599),X0(X:0--X:63),Y0(Y:0--Y:FE)(Y:100--Y:1FE),D0(D:0---D:63),除了D0能完成数据下传到PLC的工作外,其他的都不能接收到PLC数据,PLC方面提供的地址因为没有用到还有部分未定义,奇怪的是,即使只留着D0,在报警历史里都一样报告Failed Communication.请指教。

网友A:
肯定设置有问题。

楼主:
能否说明设置有问题应该是什么地方最有可能有问题? 比如说波特率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