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7.0在windows98及NT的安装问题。

楼主(2002-02-25):
我在安装INTOUCH7.0后(WIN98/NT)总是不能与PLC建立链接,显示总是提示许可证不可用,望各位高手能够解决INTOUCH7.0在WIN98及NT下的正确安装方法.(通讯采用SA85卡并以设定好地址.MBPLUS,IOSEVER;硬件狗也以安装)

网友A:
忽略此错误信息,你可以用2个小时的演示时间。

楼主:
安装授权,并设置通讯端口

楼主:
只需将与硬件狗配套的license 拷贝至c:\program files\factory...\common\license中即可.

网友B:
要注意CMOS时间应是当前时间,如果INTOUCH检测到机器时间是DOG出厂前的时间就会出问题。

网友C:
Sa85需要NT的Dri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