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通讯问题求助

楼主(2002-02-25):
大家新春好! 我现遇到如下一问题: 我的通讯程序利用工业控制计算机的串行通信端口COM1和一电能表系统(类似于集抄器)的COM2端口,进行数据通讯(二者间有光电隔离,距离10米),电能表系统的COM1口,和另一系统通过MODEM远程通讯。 我的通讯程序在运行了有半年后,出现问题,不能通讯。当把电能表系统的COM2端口的设置修改一下(如:将波特率由9600,改为1200,再改回9600,可能相当于初始化端口),我的通讯程序有能正常运行,但运行1天左右,通讯又失败了,如此反复了几次,各种方法都试过了,没能解决。我的程序以前运行好好的,而且现在还在别的地方运行已经1年半了,一直正常,通讯程序和电能表系统都是一样的。 各位专家,请帮我分析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拜托各位了!

网友A:
COM2远程是否可以改动该设备设置??

楼主:
如果知道密码,COM1可以远程改动该设备的设置,该设备有个控制面板,可以查看,设备的设置。我查看过,关于COM2的设置没有变化。 但只要将COM2端口的设置修改一下(如:将波特率由9600,改为1200,再改回9600,可能相当于初始化端口),我的通讯程序不用做任何修改就能正常运行一段时间,然后又会通讯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