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定时 Restart InSQL?

楼主(2002-02-25):
大家好, 我想写一个批处理文件*.bat,然后在“控制面板”的“任务计划”中添加,以便定时 Restart InSQL。 谁能告诉我怎样写这个Restart InSQL的*.bat文件? 或者有其他方法? 谢谢!

网友A:
先用net stop命令停止所有InSQL Service,再用net start命令启动所有InSQL Service.

楼主:
Hi wwtech, 能否把这些命令写的详细些?及Sevice的顺序。 我用net stop InSQL Dbserver, 显示语法错误。 谢谢。

网友A:
我会找出一个方法,请等1,2天。

网友A:
InSQL中有一个Stored procedure叫做WW_InSQLStatusSet 可以用来restart InSQL, 具体的命令形式为:"Exec WW_InSQLStatusSet 3", 你可以在SQL Server中配置让它自动运行。

网友B(2005-07-29):
如果我想把insql设为开机自动启动,是不是在服务里面设为“自启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