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起动

楼主(2002-02-25):
风机正常起动时,需要110左右,因为风叶从0速到全速非常困难。现 想选用软起动器(250KW)。我查过资料,软起动器最长的起动时间为60秒。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千万不要说用变频器。那成本就相当高了。其他象自耦起动问题更多。

网友A:
软起动器可以接一个旁路接触器

楼主:
谢谢您的答复! 问题是前面60秒管用,后面50秒软起动器不起作用。电流还是6-7倍左右。与旁路接触器无关。部分软起动器可以限流。但如果限流在3倍左右,则无法起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