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组态该怎么解释呢?--我是很很菜的鸟

楼主(2002-02-25):
我是学机械的,刚刚接触控制方面的东西,所以还有很多名词不太清楚,请大侠们能指点一下了,感激万分!! 1.SCADA是分布式控制系统的意思么? 2.组态的含义是什么? 3.RTU的含义?

网友A(2001-12-24):
SCADA 分布式计算机控制 组态软件:不知道是谁翻译得很土的名词,英文原文应该是HMI(human manchine interface)人机界面软件。取名委组态大概是因为可以方便得把硬件、界面显示组起来吧 RTU: Remote Terminal Unit,用于分布式控制测量用的硬件。

网友B:
不懂就不要乱说。 SCADA:监控和数据查询 RTU: 远程测控终端 至于组态就不是一两句可以说清的了

楼主:
谢谢两位的答复!!我看到的资料好象和后一位大侠解释相近!! 但我还是没找到什么好的资料关于组态该怎么理解,麻烦大侠们能费点时间指点迷津了,好吗?多谢!!

网友A:
hehe 惭愧惭愧

网友C:
^_^ 很很菜的鸟, 应该是很菜菜的鸟! 你问组态,他们回答组态软件,太不负责任啦! 让我回去查查在告诉你! 我也记不清确切的说法了,还是不要误人子弟, 回去找正版来再说啦!

网友D(2002-01-24):
SCADA:Supervisory Control and Data Acquistion 监控与数据采集 组态的英文原词是:Configure,即配置的意思。 RTU:Remote Terminal Unit,远程终端

网友B:
组态的概念最早来自英文Configuration,含义是使用软件工具对计算机及软件的各种资源进行配置,达到让计算机或软件按照预先设置自动执行特定任务、满足使用者要求的目的。监控组态软件是面向监控与数据采集(Supervisory Control and Data Acquisition,SCADA)的软件平台工具,具有丰富的设置项目,使用方式灵活,功能强大。监控组态软件最早出现时,HMI(Human Machine Interface)或MMI(Man Machine Interface)是其主要内涵,即主要解决人机图形界面问题。随着它的快速发展,实时数据库、实时控制、SCADA、通讯及联网、开放数据接口、对I/O设备的广泛支持已经成为它的主要内容,随着技术的发展,监控组态软件将会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

楼主(2002-02-25):
真的高手云集啊!! 谢谢各位了,看了一段时间的资料,还是这里讲的透! 真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