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在FIX中如何实现用声卡发声?

楼主(2002-02-26):
当我用报警高位触发计算机的内置小喇叭时,它能够发声; 当把音箱插到声卡后面时就没声了, 请问如何用报警高位触发声卡的音箱呢?

网友A(2001-07-07):
可以在FIX画面下做一个按钮,在按钮内编写一段程序,可判断当有报警时运行一个声音文件即可。 注:判断报警可用FIX内部的报警未确认标识来判断;

网友B:
laotu说的对,但用报警未被确认标识应该用循环检测的代码才能及时捕捉未确认标识,另外你的声卡在WINDOWS系统下正常才行。PLAYSOUND命令及FIX系统有未确认的报警标识参见有关资料或电子文档

网友C(2002-02-26):
请教。 FIX系统中未确认的报警标识什么时候会置位1。在实际中通讯中断(COMM)时好象会置位,我不希望如此,有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