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对III型变送器的干扰

楼主(2002-02-26):
请教各位大侠: 本人在锅炉控制系统和恒压供水系统中使用安川、VACON等变频器,当变频器工作时,压力变送器输出信号被干扰,(有的升高,有的降低),无法正常工作,而采用II型仪表则无此现象。 请诸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你用的都是电流信号吗?如果电压信号,则比较容易受到干扰.

楼主:
谢谢VCPLUS,我用的是4-20mA电流信号。

网友A:
可能是仪表的问题.四线制仪表也许开抗干扰能力强一些? 关键是仪表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