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富士G9

楼主(2002-02-28):
我有一台富士G9-18.5kw/380V变频器,现在想改变上限,但所有的参数,除了95(数据保护)可以改动外,其他都改动不了。注:95在1时和0时都一样 请教各位,还有什么参数可以利用?

网友A:
请先查看一下F32功能码的参数,是不是###2(#代表任意值),若是,则将X5与CM短接后再修改其它参数。

网友B:
WANGJLCS的观点非常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