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 me(电机保护)

楼主(2002-02-28):
我是一个刚参加工作的新手(毫无经验),事逢单位有一些10KW和30KW的电机需要作电气保护,我想用 软起动器 + 过载继电器 进行保护,不知可否。请各位大侠指点迷津。多谢多谢多谢..... E-mail:teda_liusx@yahoo.com.cn

网友A:
软起动器和过载继电器两者取一即可。若电动机非要用软起动器,就不必用过载继电器了。

楼主:
若想要对电机实现远动控制不知选用哪一个好?

网友A:
两者均可,就看对电动机的控制要求,若无特殊要求,后者即可。

网友B:
软启动的启动转矩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