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对现场OMRON PLC的远程监控?的

楼主(2002-02-28):
请教各位专家: 如何实现对现场OMRON PLC的远程监控?采用什么组态软件最佳?用Labview是否可行?

网友A:
可以选用TRACEMODE5,OMRON的PLC驱动TRACEMODE5是内嵌的,结合非常紧密。

楼主:
能否提供TRACEMODE5资料? 非常感谢指点!

网友B:
可以考虑INTOUCH,请联系WONDERWARE北京的邵艳!010-65612158/60

网友C:
组态王,Intouch都可以,Labview当然也可以,不过成本更高。Labview软件的实时性和功能更强大一些,用在过程控制上有些大才小用,如果你需要,我可以提供Labview的解密版本(需要付一定的费用)

网友D:
SMS:您好!MCGS软件的远程监控功能非常强,能与我们联系吗?好不好,试试再说。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产品的好坏不是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