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侠!(第二次拉)

楼主(2002-02-28):
关于IFIX与局域网的组合问题!

楼主(2001-11-10):
只要你能提供IFIX的驱动程序给我 我可以帮你完成该问题

楼主:
哈哈! 当然可以!我怎么寄给你呢?

网友A:
不知你需要什么,FIX和IFIX的局域网组合,我所知是SCADA间的数据库交换数据,画面中数据调用是在TAG前加上节点名。组合是非常简单的,具体为:以太局域网中两台计算机运行带KEY的fix或ifix,安装时选择网络版,其中fix或ifix的节点名必须和局域网中的计算机名一致,另外,在SCU的网络设置中应选择TCP/IP协议,在remote nodes中添加彼此的节点名。在运行任务中最好加上NETDIAG.EXE程序(在fix安装的根目录下)。这样在彼此的数据库可以看到对方的数据表,在画面中数据引用也可以看到对方node中的tag。至于通过局域网和plc等硬件连接,自然是在I/O中组态了。

楼主:
非常感谢 LL!

楼主:
LL我认为应该在HOST文件中定义两或多节点的IP地址。 另外请问LL,如何在一个节点上看到另一个节点的历史趋势?

网友A:
数据都过来了,不会在这个节点重新做另一个节点的历史趋势组态和设置?应该可以由本节点记录另一节点的历史数据的。

网友A:
dongcheng9999: 我也看过IFIX关于HOST文件定义的论述,但我一直没有找到,不知能否提供线索?但我在单位现有完好的局域网中的两台计算机分别安装fix7.0和ifix2.5,在scu中的network组态中选择TCP/IP协议,并在列表中分别添加对方的节点名(计算机名),运行两套系统确实已经建立了通讯,读取了对方的数据库。不知HOST文件是否是fix支持的另一种网络中需要定义的?

网友B:
LL: 真巧!我现在正要做这项工作。就是苦于没有现成的例子来参考, 你能不能把详细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因为如果我要开始这项工作, 只有成功没有失败!拜托!拜托!

网友A:
按我第一次发言就能做通,完全只需在SCU中做好组态,局域网工作正常即可。有两套带key的fix和局域网就可试验,数据用SIM的ra(AI:0~100斜率)和ry(AO:0~3600设定ra速率)试验做动态画面。

网友C(2002-02-26):
HOST文件好象用于多个局域网系统中

网友D:
好像可以通过共享历史文件目录两台计算机的历史趋势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