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输入输出用光纤如何?

楼主(2002-03-01):
近来做一个控制系统,因为现场的电磁干扰非常强烈,可以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如果用光纤的话,效果如何?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光纤和光电装换模块?成本如何? 请高手帮忙回答!

网友A(2001-12-22):
光纤还可以,安装时要注意不要有损伤,易受脏物干扰需常擦光头,成本一套约600元。

楼主:
控制的数字量为40个,模拟量为10个,而且传输距离很短,都不到5米,用光缆的话代价如何? 我们也是因为现场干扰太大才想到光纤传输的,用光纤是不是能起到作用,是不是值得用光纤呢?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呢?

楼主:
有哪位高手对光纤比较熟的谈谈

网友B:
模拟量可用双绞线,抵消磁场干扰,另外可用密封金属线槽隔离,屏蔽线剥口尽量短,电线裸露尽量短,用光纤没必要

网友C:
可以用较高的输入电压(220VAC)的数字量模块,模拟量可以可以用楼上说的办法试试

楼主(2002-01-23):
双绞线外加屏蔽层与同轴电缆比较,哪个屏蔽效果好点? 我有个同事是这样设计的,数字量用光纤,模拟量采用双绞线外加屏蔽,这样可行吗?

网友D:
什么牌子的PLC? 首先,你是否已使用了此种PLC系列的光纤模块(成对使用,一收一发)? 若是,则通过光纤传送是可行的,因为光纤模块的成本非常高,但已在你预算内,4芯多模光纤约10元1米,加之熔接测试成本约1000元;若非,建议不要使用光纤,因为光纤收发装置(光端机)造价较高(一对从1万到两万)。 其次,如果你没使用此种PLC的光纤模块,且PLC品牌可换,则可以考虑换用具备光纤模块的PLC品牌。 第三,光纤模块(光端机)如果比较流,也建议采用上述仁兄的抗干扰办法,因为光纤模块也是光电转换设备,也有干扰问题。

楼主:
感谢sharine 我们用的是AB-SLC500的PLC,目前还没有购买光纤模块,好象也没有看到SLC500有光纤模块。如果换PLC的话,换哪种比较好,好象OMRON和MITSUBISHI对光纤支持比较好,SIEMENS的怎么样? 我们对造价高点不在乎,我们老板就喜欢用昂贵的东西。虽然我们都觉得用光纤意义并不大,但他是老板,他就要用光纤,让我来调研一下。

网友E:
你确信是电磁干扰吗?那你可以采用屏蔽电磁干扰的方法,深入分析干扰原的来源,方式。如果是电磁干扰,肯定有规律,比如是启动了某设备造成的。象您说的用光纤代替5米长的线,不能从根本解决问题,因为还可能干扰到PLC本身。

网友D:
lujman说的对,要从根本上解决你的电磁干扰问题,如果解决不了,则可怀疑PLC的可行性,或选用高品质的PLC如AB-PLC5或SCHNEIDER-COMPACT。 至于光纤模块,你可以选SCHNEIDER-COMPACT的光端机,或AB-PLC5的光纤模块,西门子也有但西门子的抗干扰能力我很怀疑。

网友F(2002-03-01):
我不是高手,但据我所知还没有哪个PLC的I/O模块用的是光纤来接线(而且有用光纤的传感器吗?),只有在现场加一个PLC从站,然后它和主站之间用光纤传递数据。 这是因为电磁干扰对通讯的影响很大,但是对I/O的影响也大吗?不至于大到把开关信号也分不清吧?请哪位有现场经验的朋友告诉我。 另外我觉得5米的距离用光纤太不划算了,应该用金属母线槽加强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