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helon LonMaker3.0软件中的bug

楼主(2002-03-01):
Echelon LonMaker3.0软件中的bug。 欢迎各用户提供bug. 目前我们在使用LM 3.0 中已经发现2个bug.

网友A:
Hi, 不知道License的bug算不算??? 1. 透过像Ghost这类软件backup后,Credit就不见了。 2. 如果所backup的partition size与新的HD所规划的partition不同也会造成相同的结果。 3. 安装LNS Service Pack 3以后,原来的Lightweight Client 的Application便无法正常的执行。 4. 但如果再安装一次SP 2的话就又可以正常执行。 5. 不知为何故,在Visio中Lon Basic Tool Box会不见,但是透过 Resync 便可再找回来。但下一次再重新开启时便又会发生不见的情况。 只是不知道这些算不算是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