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过流的问题

楼主(2002-03-02):
本人所在工厂使用分布式传动系统,其中有一台变频器功率太小,经常会 因为过流故障而自停,但对整个系统无影响,但传动点的电机停下后会被 拖动运行。不知经常这样是否会对变频器有影响? 谢谢

网友A:
对于目前完善的低压变频器运行自保护后,在其输出端应有断开负载的保护装置。负载对变频器应没影响。

网友B:
对变频器来说,一旦故障,则立即输出封锁,电机反拖是不会对变频器有所损坏的.但是经常过电流对变频器来说则肯定不是好事.我觉得着这样的系统设计是有些问题的,按照您的描述,这台电机好像不要系统可以正常工作呢. 普通的变频器,当实际速度和设定速度(同步速)相差比较大的时候,经常会过流(转差大了么)但是采用高性能的变频器,可以实现精确的转矩限定(挖土机特性),不管转差多大,是不是被拖着跑,它的电流(转矩)到了一定程度特性软化了,不会出现您说的这样的过流停机. 我们在无锡精密钢带的生产线的应用可以说明这个例子.这个系统的收放卷采用22kw电机(3300驱动),主机采用7.5kw(3000驱动).收放卷的功率远远大于主机,而系统需要主机来控制生产线的运转速度,参数如果设置不当,这里面就会出现你说的问题.

网友C:
向vcplus讨教挖土机特性,谢!

网友B:
to:com 你见过装配线上面使用的电动力矩扳手吗?它可以设定一定的转矩,一旦螺丝拧紧,到了设定的力矩,扳手就开始打滑了,最后会停下来,但是与一般的不同,即使停下来他也有力矩----设定的力矩.而你想想看,1)普通的变频器停下来会有力矩吗? 2)如果到了50hz电机却因为外力停下来了,这时候是不是和全压启动的情况很相似(转差)?变频器要不要过流? 因此这种特性是衡量变频器性能好坏的一个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