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asterDrive问题

楼主(2002-03-03):
有一台MasterDrive变频器,本身是用作变频器使用,后由于需要将其 挂在直流母线排上当作逆变器使用。使用两天后,发现其无法检测到输入直流电压,总是报告L1相错误,请问会是何种原因?

网友A:
我对Masterdrive不是很熟悉,但是一般来说,变频器的输入缺相检查的是交流侧,采用一些电路可以分辨具体那一项不正常.如果直接接直流母线,这时候监测不到交流输入,会报故障.安圣的是用户可以通过功能码来屏蔽是否对输入缺相进行监测.不知道md是否可以.如有这个功能,将监测屏蔽之.

楼主:
MasterDrive有这个功能,是通过选择其为逆变器还是变频器实现的。 但是没什么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