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通讯速率

楼主(2002-03-04):
现有一工程,上位机准备用组态王软件,现场打算用一些数据采集模块,具体数量有:3块8路以上的模入模块,2块4路以上的高速脉冲信号采集模块(还没选好),2块4路以上的模出模块,2块8路以上的温度采集模块(PT100),3块8路以上的数字量输出模块。 请问:1.有这么些模块构成的控制系统,如果控制部分功能只能在上位机上用组态软件来做,此控制系统的实时性是否会很差? 2.能否推荐一更好的方案?并估计其价位? 谢谢!

网友A:
您好! 关于您提出的两个问题回答如下: 1,用这些模块构成的系统,I/O量不到100个,所有这些变量循环采集一遍大约在1s中左右(具体需要多少时间与变量的采集频率以及所选设备等有关).如果您对系统的实时性要求比较高,可以将组态王系统的基准频率和变量的采集频率设置快一些(组态王变量的最高采集频率为55ms). 2 ,对于您提到的高速脉冲信号采集,您可以从工控厂家那儿购买相应的采集卡. 3,我们对市场上各种设备的价格不是很清楚.但根据常规,选用板卡和模块完成这些功能是完全可以,而且价格也是比较便宜的.

网友B:
这个系统没有数字量输入,不可思议。这个工程全不全?是不是还没开始呢? 这是一个非常小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