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s中的wink 中文意思是什么多用在什么情况下

楼主(2002-03-04):
(无正文)

网友A:
闪烁-WINK ! 用于识别节点(通过眼睛观察)

网友B:
测试节点是否损坏时用

网友C:
补充: Wink-means "cause the device to generate an application dependant audibile or visible response such as flashing a service LED,this command "wink"will only have an effect if the device supports the Wink function.This can be useful for identification and testing purposes. WINK-闪烁 用于识别节点和测试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