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不同总线间的通讯

楼主(2002-03-05):
我厂现在要进行一技改,底层是延用MODBUS协议的执行设备,上层控制欲打算采用PROFIBUS协议的设备,以实现实时控制。但不知道如何将这两种协议实现互通?是通过软件的方法还是硬件的方法实现?若采用硬件的方法,应采用何种厂家的产品?

网友A:
看看anybus的设备有没有

楼主:
如果还有其他BUS协议的设备的话,又该怎样处理?因为我厂使用了多种BUS的设备。

网友B:
不能完全单独依靠软件或者硬件实现,必须同时使用相应的软件和硬件。建议你使用一台工控机作为顶层主站单元,底层各钟bus作为子网接到主站,在主站上运行协议转换程序。

网友C:
大家好: 我是SOLARI(昇辉)广州分公司的黄辉翔,我公司是AB公司的系统集成商,也是Prosoft在香港和中国区的总代理。 对于“紧急求救者”遇到的问题,只需增加一块Prosoft的通讯模块,就可以解决不同BUS协议相互通讯的问题,但要根据不同协议的主从关系来选型。 具体的选型方法,可致电020-38781963或FAX:020-38781936与本公司联系。

网友D:
工控机加两张网卡,加一个软件,如果你对此方案感兴趣,请与我联系!

网友E:
大家好: 北京三兴达公司专门作CANBUS产品,销售热线(010)63392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