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DBC导出的历史数据存储时间不正确如何处理?

楼主(2002-03-05):
我用ODBC把历史数据存储在Access97数据库中,其中时间分别应用以下表示: .TimeHour .TimeMinute .TimeDay 在应用程序脚本中每60000ms判断一次,如果是0,10,20...50分钟就存储一次历史数据,以前发现它把数据存储在前一分钟的某一时刻,例如9;59;30,但大部分存储在正确时刻,例如10:00:23。现在发现他有时把数据存储在9:23:XX等不定时刻,我重新安装Intouch不器作用,不知如何解决? 附:程序片段 IF ((Trunc($Minute / 5 ) * 5 )== $Minute ) THEN RealTag.Name=TI01.Name; ResultCode = SQLSelect(ConnectionID, RealTableName, "RealBindlist", "",""); ResultCode = SQLInsert(ConnectionID, RealTableName,"RealBindlist" ); ResultCode =SQLEnd( ConnectionID ); RealTag.Name=TI02.Name; ResultCode = SQLSelect(ConnectionID, RealTableName, "RealBindlist", "",""); ResultCode = SQLInsert(ConnectionID, RealTableName ,"RealBindlist" ); ResultCode =SQLEnd( ConnectionID ); .................... End IF

网友A:
什么破玩艺。有这时间,多玩一会

楼主:
我用ODBC把历史数据存储在Access97数据库中,其中时间分别应用以下表示:    .TimeHour    .TimeMinute    .TimeDay      在应用程序脚本中每60000ms判断一次,如果是0,10,20...50分钟就存储一次历史数据,以前发现它把数据存储在前一分钟的某一时刻,例如9;59;30,但大部分存储在正确时刻,例如10:00:23。现在发现他有时把数据存储在9:23:XX等不定时刻,我重新安装Intouch不器作用,不知如何解决?        附:程序片段  IF ((Trunc($Minute / 10 ) * 10 )== $Minute ) THEN    RealTag.Name=TI01.Name;    ResultCode = SQLSelect(ConnectionID, RealTableName, "RealBindlist", "","");   ResultCode =SQLEnd( ConnectionID );    RealTag.Name=TI02.Name;    ResultCode = SQLSelect(ConnectionID, RealTableName, "RealBindlist", "","");   .................... ResultCode =SQLEnd( ConnectionID );  End 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