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故障分析

楼主(2002-03-06):
各位大侠: 我们使用的s7-300运行不到一年,cpu频繁丢失程序,有时重新写入程序恢复运行,有时需更换CPU,现已更换2块,另OP17控制面板经常出现显示不正常的情况,现已更换3块。现场条件为硫化氢含量较高。CPU使用的是直流24电源(由西门子控制变压器提供,型号不祥,输出应为24V,但实际测量为26V)。 请大家帮助分析原因。谢谢!谢谢!再谢谢! 我在这里先鞠躬了!!!!!!!!

网友A:
1。将方式选择开关转到(RUN)然后那走。 2。程序写入FEPROM, 3,DC24V电源一次加装隔离变压器。

网友B:
1、在程序块中添加硬件及软件中断块(OBX), 2、程序写入FEPROM 3、通讯电缆是否为SIEMENS专用的,如不是更换它。 4、按地系统是否正确。

网友C:
1.检查电源的质量,不只是电压值,还要看输出的波形是否干净平滑,有无毛刺和脉冲干扰!电源的干扰容易使系统紊乱,出现程序 执行错误。西门子的电源容易出故障。用UPS给PLC的电源供电最好。 2。检查接地是否良好,如不好的话,一样会出现上述问题。同时确认是否周围有变频调速器等大功率设备。这些设备容易在供电系统产生干扰。 3。机柜或控制室内是否有你说的H2S气体,如含有这些腐蚀性气体,容易对连接件和电子元件产生腐蚀,导致意想不道的故障。通常 在这种环境下机柜最好保持微正压,如果现在已无法改变机柜,则 可采用简单的土方法:用干燥的仪表风经过滤减压后通入柜内, 可起到很好的防腐蚀效果,而且又有非常好散热效果。 以上三个是在现场维护经常遇到的问题。因为腐蚀产生作用通常要3-6月,尤其在潮湿的环境中产生的速度会加快,这样在试调时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其实都将一些故障隐患留给了以后的维护人员。 我对这些故障的产生和解决是深有体会的。因为西门子的质量是绝对 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关键是看你怎么用它了! 有兴趣可以交流。kingkoo@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