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亚控,组态王如何与ABB的ACS600变频器通信

楼主(2002-03-06):
请教亚控,组态王如何与ABB的ACS600变频器通过串口通信. 为何没有ACS600的驱动,ACS140的驱动为何安装不上?

网友A:
组态王还没有和acs600合作的工程。当然也就没有相应的驱动了。 可以花点money让他们开发。不过调试就要自己了。有你好受的。

网友B(2004-04-25):
支持标准modbus 用modbus plc编程就可以了

网友C:
如果你是买组态软件,那你可以买的时候叫他们帮你开发驱动,他们会帮你进行调试,他们服务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