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相电加热器断线检测

楼主(2002-03-06):
请教各位专家,如何检测3相电加热器的1相或2相断线,检测信号作为PLC的开关量输入。

网友A(2001-09-07):
很简单,用三个电流互感器监测电流,让它的二次侧带动继电器,继电器的输出接入PLC的输入端,编好动作程序即可.

网友B:
可用霍尔传感器来检测

网友C:
pwgea的方法可行。注意电流互感器使用中不可断路。也可用电流传感器取代电流互感器,不过价格要高些。

网友C(2002-03-06):
欧姆龙公司有专业的加热器断线报警装置,可接入Plc

网友D(2005-04-22):
我们单位的电镀设备有些问题,不能给镀液加热,但是三相都是有电的,不缺相,电压正常。只是三根加热管的阻值分别是150、70、80。可是为什莫不可以加热呢?

网友E:
da1997 :检测3相的1相或2相断线、缺相也可以采用光电偶合器,电路非常简单:初级给光偶的发光二极管串联电阻降压限流,次级信号可作为PLC的开关量输入。 徐云亭: 钳流表显示什么状态? 星形还是三角形接法?

网友F(2011-06-05):
你可以购买一个加热管断线报警器来监控,深圳产的  WINGOLD,一个报警器可以监控4路加热管,安装很方便,比用PLC来监控便宜很多,欧姆龙的也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