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求助:Intouch与AB的SLC500通讯问题

楼主(2002-03-06):
我用的PLC是AB的SLC500,SLC500有两个通讯口,一个是编程的RS232口,另一个是DH485口,我用RS232直接将PLC连接到COM1上,可是在IO SERVER上根本看不PLC,请问我应该怎么办?多谢了!

网友(2001-11-02):
哪位知道我应该怎么办啊,用DH485毫无疑问是可以的,但RS232到底行不行啊?

网友A:
当然可以,Wonderware有专门针对RS232的I/O Server叫ABKF2,你可以安装此I/O Server来连接SLC500.

网友:
我用的是ABKF2的I/O SERVER啊,就是通讯不行啊

网友:
如用RS232不能通信,可用485口,终端加个RS232/RS485转换器即可

网友B(2002-01-09):
setup correct add. + I/O add.

网友C(2002-03-06):
请注意RS-232线应制作,并且标记名应正确(可从ABKF2的HELP上查到)相信你会OK的 我使用过,约20米长RS-232线,I/O有数字及模拟,用在一污水处理厂,运行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