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关于DDC, PLC,DCS控制方式有和不同

楼主(2002-03-06):
兄弟我被赶鸭子上架,可控制懂得很少,请教各位高手,关于DDC, PLC,DCS控制方式有和不同,优缺点是什么?

网友A(2001-12-18):
先买本书入门再说

网友B(2002-02-19):
你这个问题很奇怪,把不同的问题放在一起讨论

网友C:
都一样,看控制系统的被控制对象的实时性,重要性。DDC走现场总线,实时性较差,用于重要性较差的被控制对象。但价格便宜,易于扩展。

网友:
PLC大多用于逻辑控制,DCS可用在模拟点较多的系统中。

网友D:
PLC一般安装在现场,对环境的要求不太高,学习编程的指令也很快,现在大型的PLC也能进行逻辑控制和模拟量的控制。 DCS安装在控制室,对环境的要求很高,要保持在常温和一定的湿度,而且对接地的要求也很高。系统的组态复杂,它一般应用在规模较大的系统中,实现集中处理,分散控制。

网友E:
1.DDC是一种控制模式:直接数字控制; 2.PLC与DCS是控制设备,均可以实现DDC; 3.PLC擅长逻辑控制,如电气控制、连锁控制等; 4.DCS擅长模拟控制,适应面更广、规模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