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堵转问题

楼主(2002-03-07):
我这里有一台MasterDrive变频器,由于选型的问题造成功率偏小,启动是经常堵转,造成无法开机。但使用开环V/F控制即可启动,且输出电流较小,请问可否有办法使其在矢量控制下启动(不换变频器的前提下)?

网友A(2005-06-02):
把转矩提升参数设置提高。

网友B:
启动不了,是因为相对于变频器来说,电机的转矩太大的缘故(这时叫失速)。你可以试一下把加速时间调低一点儿,让变频器输出的频率变化慢点儿。还可把电压提升(就是变频器频率为0时变频器输出的电压)调高点儿。

网友C:
有些不一定是变频器原因,我曾经遇到过很多次一开机变频器就跳加速过流,尤其在风机使用场合,经过分析发现,有些矢量控制型变频器初始设定为“SLV”,只要将其控制方式改成“V/F”便没事了!具体原因要从矢量控制原理及变频器拖动电机运行方式进行理解,感兴趣朋友可以专门讨论!

网友D:
1、允许的话适当加高启动频率 2、修改转矩提升参数和启动电流参数 3、矢量控制你的变频器可否自学习?自学习后可能变频器对电机的适应性要强

网友E:
西楚霸王: 你好,我曾经在风机使用场合,把变频器设定为“S”加速,结果堵转,造成无法开机,后将其控制方式改成“V/F”便没事了,为什么?

网友C:
您好,正“S”曲线可能不行,反“S”曲线没问题,对于您所指具体问题主要是输出力矩不够!V/F初始设置在相同启动频率下输出电压比正S曲线要高!

网友F:
启动转矩太小,V/F控制模式可以实现,矢量控制一定可以实现,你的变频参数设置可能不合适!

网友G:
允许的话,加长加速时间应该可以,我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H:
可使用低频转矩提升功能。

网友I:
矢量控制方式下,启动电流往往比较大。可以将启动时间调整长一点。

网友J:
我用西门子430  75KW的变频器带风机,在升到46HZ时怎么也上不去了,总提示A501 过电流报警! 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K:
容量选小了,有些不法之徒,为了赚取黑心钱不是根据负载的最大电流选取变频器,而是根据平常工况选取,在变频器运行到45HZ以上时,每增加一个赫兹,电流都要增加几个安培,因此一些人往往将频率上限给限定在45HZ左右,尤其在深井泵、潜水泵、罗茨风机、空压机等应用场合为了保险起见,V/F控制型的变频器一定要加大一档使用,千万不要相信中间商骗人的鬼话!

网友L:
看看资料 吧 对于风机和水泵的变频 一般用的是v/f变频的

网友M:
我同意[瞿世才]的说法,我也有相同感受。

网友N:
受教受教

网友O:
矢量控制不适合于小电机,且不适合于风机和水泵负载。

网友P:
提升启动转矩吧

网友K:
“江湖128”说法欠妥,您不是做变频器的,应该再读10年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