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多电机速度同步

楼主(2002-03-07):
在一轨道行走机构采用四台电机,拟采用变频器调速,如采用四台变频器分别驱动,会否保持速度一致?如采用一台变频器驱动四台电机,会否出现同样问题?电机功率55KW/台

网友A:
需要提供以下信息: 1. 水平还是提升 2. 轨道距离 3. 速度范围 4. 是现有设备改造吗? 如果是,现在是怎样实现的? 5. 电机参数,同时确认电机特性的一致性 6. 是否需要冗余设计 7. 这个项目的预算 8. 其他相关信息

网友B:
直流母线方式比较经济科学.我处有应用实例. E-MAIL:keyman88@pub.xaonline.com

网友C:
此系统要求控制轨道行走机构,与是否采用直流母线没有丝毫关系. 四台变频器驱动四台电机,要求实现同步,我认为whjuli的问题是很关键的.另外就是加上一条:需要达到的精度是多少.实现起来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看精度,不同的精度方案,成本会有很大差别.

网友B:
VCPLUS 请你先学学什麽是直流母线

楼主:
水平轨道,精度要求不高,当然如果有精度,甲方是不会在乎钱的,各位兄长请多给几个方案,多谢多谢,顺带新年好!

网友D:
速度同步在给定环节做点文章容易,但关键是负载的动态平衡问题,否则负载承受大的变频器会跳闸或烧坏。因此变频器应有电流限制功能,简单的采用“下垂”功能也可。

网友C:
QIANG: 不知道您理解得直流母线是怎么样的?请赐教.只有四台电动机,相互之间也没有拖动关系,我个人认为没有必要采用直流母线方式.

网友E:
欧洲应用非常普遍。 专用交流电机 DANFOSS变频器、KEB变频器 专用编码器 SIEMENS PLC 同步控制程序 |

网友F:
需要了解: 1 电机数据 2 调速范围 3 调速精度 4 负载情况(轻载、重载或过载)及配重情况 5 变频器供电电源情况(交流供电,还是直流母线。)考虑到为轨道行走机构。 可以保持速度一致,用四台变频器(逆变器)较好。

网友G:
如同步进度要求不高,可直接采用DANFOSS等变频器实现,如要求进度较高,可采用本公司所生产的同步控制器直接来控制。有兴趣我可以给你资料。

网友H:
您好! 对于您提出的问题,首先确实您采用何种型号变频器。若采用富士电机G型变频器可以通过选件---同步卡实现多部电机同步。此时将一部电机做为主动,其他三部电机作为从动,便可实现同步调速,效果很好!当然如果使用富士电机VG7型变频效果更好,调速精度以及响应等指标会非常高。

网友I(2004-05-12):
用我们公司的同步控制器吧,即简单方便,又经济可靠,而且精度很高。请登陆网站http://www.wellsolution.com了解更多产品信息和资料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