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选型

楼主(2002-03-07):
近几年来,我国陆续从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引进多种系列的PLC,再加上国内组装、开发的数十种PLC,从而造成PLC系列标准不一、功能参差不齐、价格悬殊。在这种情况下,首先应考虑可靠性高、功能相当、负载能力合适、经济实惠的PLC;其次,尽量选用和本地区、本系统所使用的PLC系列一致或兼容,以便推广普及、维修和资源共享。 1.1.1 性能可靠   可靠性是重点考虑的问题。如果经常出现故障甚至停机,势必影响生产正常运行,造成经济损失。 1.1.2 功能相当   功能强,价格高,对于某一给定的控制系统,一般不会将PLC全部功能用上(尤其是焦化系统这种物料运输顺序控制系统),真正使用的仅仅是控制系统实际所需的部分功能。因此过分追求功能齐全,必将造成功能过剩(这是当前PLC使用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只有根据给定系统的具体要求,选用功能相当的PLC,才能收到最佳的经济效益。 1.1.3 规模适当   在PLC选型时,给定控制系统所需的PLC输入、输出点数(I/O点数)是一个重要的依据。一般说,PLC规模即指I/O点数和内存容量。   PLC按其结分为整体结构和模块式。 整体结构PLC结构紧凑、使用方便、价格低廉,但功能较少,且I/O点数一般是固定的,使用时受到限制。在中小规模系统中的PLC采用整体式结构的较多。   模块式结构PLC由各种模块(如电源模块、CPU模块、开关量输入模块、晶体管输出模块、PDI模块等)组合而成,可根据给定系统要求,在通用机架上装上所需的功能模块。因此,它的功能较全,且I/O点数可在一定范围内灵活组合,适用性广,在大中规模PLC中采用模块结构较多。

网友A(2000-08-03):
太笼统,没什么实际内容。

网友B(2000-09-12):
老兄选PLC主要考虑OMRON SIEMENS就够了.提一个系统似乎太勉强.

网友C(2000-10-28):
plc 种类太多,老兄所述无重点,无针对性,如果举个例子,会更好。

网友D:
废话太多,我觉得还是OMRON的好用,质量没得说,界面友好,结构简单,指令丰富.

网友E(2001-03-05):
焦化系统这种物料运输顺序控制系统中用MODICON PLC的非常多.

网友F(2001-04-04):
SIEMENS PLC is very good

网友G:
GE FANUC PLC 非常好

网友H:
LG新出的K80S系列PLC相当不错,尤其是它的通讯功能具有 PPI、MODBUS和用户自定义三种方式,简单方便,决不比西门子的S7-22X差。我现用一台上位机控制10台K80S,同时每台 PLC又与HITECH触摸屏通讯。LG唯一的缺点是没有浮点运算功能。

网友I(2001-10-14):
我认为OMRON的PLC还是实用而又经济的.

网友J(2001-12-30):
我还是觉得AB的PLC比较好,主要还是他的编程软件好

网友A:
是啊,AB好的没话说

网友A:
其实没人知道的PLC最好,资料找不到,没电缆和软件,也没人能解密

网友K:
MITSUBISH 就不错 运算快 网络强大

网友L:
plc选型能满足设想的工艺要求就行,旧货也行,只要搞得定!!!

网友M:
plc只要能用,稳定可靠就行,当然熟悉的最好,用过十几种,三菱最好!

网友N(2002-03-07):
如果能具体到每一种产品的特点,则更有说服力。其实,我们都知道,没有哪一种是十全十美的。重要的问题是,在哪一种情况下的性价比最高。miao,你如果能详细点介绍就好了。

网友O(2002-08-14):
有没有比较基础的介绍PLC的,它的概念,种类,性能以及应用等

网友P(2016-03-10):
没办法,现在的种类繁多,如果针对某一项介绍的话,我觉得会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