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荷重传感器

楼主(2002-03-08):
大家好: 我需要量程在350T的传感器,信号输出为4-20ma 或0-10V. 谢谢各位.

网友A:
我公司可提供该类产品。 量程在350T的传感器,信号输出为4-20ma 或0-10V. tel:0755-3194334 丁先生、魏先生 http://www.szjoint.com email:szjoint@sina.com

网友B(2008-05-05):
请联系我。  章根兵  13855271579

网友C(2009-02-04):
型  号: HG-HL-1荷重传感器

产品简介: ※ 一种新的防水改进压式传感器.具有高度低、密封性能、抗偏抗侧能力强的特点;
※ 承载连接采用钢球或SR球面结构。有较好的自动复位能力;
※ 用于料斗秤。地上衡等电子衡器及各种力值测量。有互换性好.安装使用方便的特点
技术参数: 额定负载 0-50t 输出温度影响 ±0.02≤ %F·S / 10℃
灵敏度 2.0±0.01mV/V 额定温度范围 -20℃ ~ +60 ℃
非线性误差 ±0.03≤ %F·S 输入阻抗 380±2Ω
滞后误差 ±0.03≤ %F·S 输出电抗 350±2Ω
重复性误差 ±0.03≤ %F·S 安全过载 150%F·S
蠕变(30分钟) ±0.03≤ %F·S / 30min 绝缘电阻 ≥5000 MΩ
零点平衡 ±1≤ %F·S 激励电压 10V ~ 15V
零点温度影响 ±0.02≤ %F·S / 10℃> 材质 合金钢/不锈钢

15855786655高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