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流量精确快速控制方法

楼主(2002-03-09):
数字流量控制方法,在现在的工业控制中应用还比较少,本专利技术主要是:利用数字控制电磁阀实现瞬时控制及精确控制,在汽车工业、民航工业及民用领域都能产生革命性的作用。 数字电磁阀基本原理是:按二进制方式:1、2、4、8....(即2的n次方)通径排列多组电磁阀,形成统一通路,利用电磁阀的快速响应特性(千分之一秒)及二进制数字控制精度(达2的N次方分之一,例如:八个电磁阀组可达到1/256的精度),达到快速精确的控制目的。

吾晓。

网友:
当阀门开启的时候,流体有静态到动态,涉及一个流体动力学的问题;同时,法前必须保证压力的恒定……总之,我认为你的方案应该是能提高计量精度的,但没有你所描述的那么高精度。

网友A(2004-03-29):
请问您设计的阀体结构是什么样子的呢?因为没有阀体的结构原理图,要给出我个人的一些看法不是很方便.

网友B:
我个人觉得这种方案理论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实际使用的工况比较复杂

网友C:
当阀门关启的时候,流体有动态到静态的过程,还有数据传输到发出关断的和开启的的误差,老大

网友C:
谁有流量传感器的资料,给我看看, Thanks and best wish ! E-mail: lang7243@sohu.com

网友D:
256种排列对于流量来说只是8种组合吧,会1/256精度?比如00000001与100000000的排列,流量有区别吗?

网友E:
第一、没学过信号,第二、没学过流力。

网友F:
有这么快速的电磁阀(响应特性千分之一秒)也告诉我,正在找。。。。。

网友G(2011-03-18):
感觉理论上讨论下还行,到实际应用那就差太多了,压力,温度,管径大小,介质等等各种因素都有影响的,谁有好的气体流量控制的资料啊,我也想要一份:yinfeng_hua@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