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成分分析

楼主(2002-03-11):
急需转炉煤气成分分析解决方案!!

网友A:
你首先要一台气体分析仪器,国产的和国外的都有, 另外,分析仪上一般都带485接口,接上计算机,自己编程就可以了 不过,有的分析仪,还需要用一块A/D卡来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