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程开关还是

楼主(2002-03-11):
请问现在在钢铁工业中,现场的检测元件选用什么的比较好,是行程开关还是有其他更好的元件呢,因为我想行程开关比较容易损坏,维护比较麻烦,请各位推荐更好的产品,谢谢!

网友A:
可否选用延时继电器

网友B:
是检测氧枪高度吗??如果是请选用编码器!

网友C:
您在甚麽场合使用的? 可以选光电、编码器、形成开关等 如果想结实的话,直接用一个电路做开闭,在找一个数字量采集卡或模块处理。 不止说的对不对,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