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楼主(2002-03-11):
各位新年好: 我欲做一工程,用来一物料系统的控制,具体情况如下: 该系统共有4台皮带秤和两台计量泵构成,其中有一主秤,要求其余3台皮带秤和两计量泵的流量要能跟踪主秤的流量。 该系统的具体信号清单如下: 8路0-20MA电流信号输入 6路流量脉冲信号输入 8路报警信号输入 8路4-20MA电流信号输出 12路PT100温度信号输入 16路4-20MA电流信号输入 24路数字信号输出 请教: 1。我想用数据采集模块和上位机来组成这套控制系统,但所需模块教多,更由于要在上位机上通过组态软件来完成控制功能,故怕会由于上位机和数据模块间的通讯速率而影响整套控制系统的实时性,不知那位高手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2.如果这一方案不能实现,则能否推荐一控制方案?(注明:我不想用数据采集卡来做) 谢谢!

网友A:
可以用PLC+工控机(装HMI软件)做,很容易实现你的要求。选择的余地很大

网友B:
可用ADLINK公司的HIGH-SPEEDLINK产品试试 资料在网站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