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警记录不能在mssql记录中文

楼主(2002-03-11):
我使用的是intouch7.11中文版,用其中自带记录报警的应用程序将报警记录写入到本地mssql中wwalarmnd库中,但发现,报警记录注释不能显示中文,全是“????”。 检查,mssql7.0是中文版的,找到表common,好象是记录报警记录的,将字段属性由原char修改为nchar,或ntext等,可以记录中文的形式的,可是运行intouch工程后,还是不能正确记录中文的报警注释,英文注释是可以记录的。 请教是怎么原因?如何解决?谢谢。

楼主:
你是不是在同一台机器上开发并运行的?建议在使用中文时使用系统字库,不要为了好看乱用字库。有可能是字库问题。

楼主:
已经解决。是mssql7.0版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