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付报酬)

楼主(2002-03-12):
各位高手: 本人有PLC模块电源两块。因长时间通电(达一年左右),断电后模块就坏了。可能是其中某个电容坏了,请北京、天津高手帮忙解决一下。 本人愿付500元报酬。 我在北京,北京、天津的高手都可以回复。 Email: swordman999@sohu.com 有效期两周。

网友A:
电源里都有一个保险管。据我的经验,一般电源损坏的原因大部分是保险管烧断了,换个保险管即可。你可以试着将电源外壳拆开,看看保险管是否损坏。保险管一般的五金商店都有卖。

网友B:
你去朝阳买块新的 不过也就500块左右吧! 另外,你的PLC是甚麽牌子的?

楼主:
诸位,是AB的电源模块,不是简单的直流电源。 我要修理电路板,请问去哪里

网友B:
是配DCS的还是PLC的 国内有一家转修AB电源等的维修商,费用会高一些 大约在原价格的30%左右 如果找厂商修,好象是70%的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