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设备驱动如何定义参数?

楼主(2002-03-12):
各位高手,我想请教在下面两种协议情况下如何写驱动: 一》我的上位机每格1秒向下位机发一个命令,下位机就向上位机串口发32通道的数据 二》我的下位机只在开始发送一个命令(如#),下位机便周期地(如1秒)采集 数据发向上位机串口; 谢谢1

网友A:
1.问答式,带个校验数据就一点问题都没拉。 2.被动接受啊,要开中断不停收的,要设置包头,包尾判断数据包的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