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赐教fix程序块扫描问题

楼主(2002-03-12):
我在使用fix时,启机时有的程序块不能扫描,将其在库中人为设为扫描,刷新后却可置为扫描,怎样解决此问题。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请教如何配置程序块语法,请举例说明

网友B:
有可能是被程序块中使用的点影响了!另外,你可以试试将它串在一个扫描点后面.

网友C:
你可以把程序块挂到模拟量扫描块后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