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请教:OMRON C200型PLC

楼主(2002-03-13):
我在学习关于这个系列的plc时, 有一点不明白的。就是好象他的指令系统特别的多。而象其他的则没有那么多的东东。这个系列的plc的精华是否就在这多着的指令当中呢。请各位大吓指示了。谢谢!

网友A:
OMRON C200 PLC 本身就是中大型机。如果是最新的机型,本地站I/O就可达到1184点。这么大的能力,它的指令系统能不丰富吗?你如果是学习,还是从小型机开始吧。